[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7A秒表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6-06-02):
打算用16F877A设计一个秒表,然后用数码管显示出来。最低两位数码管用来显示毫秒(0--100)变化范围,每隔10ms(使用的是定时器0的中断)计数加一次。但是现在显示的数码管有问题,如图(只有最低位数码管在变化,而且两个数码管非常暗)。求解应该如何编写程序才能正确显示。下面是在下的编写的程序

楼主:
#include <xc.h>
#pragma config FOSC = HS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HS oscillator)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 (WDT enabled)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 (PWR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OFF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it (BOR enabled)
#pragma config LVP = OFF         // Low-Voltage (Single-Supply) In-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 Enable bit (RB3/PGM pin has PGM function; low-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d)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 EEPRO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Data EEPROM code protection off)
#pragma config WRT = OFF        // Flash Program Memory Write Enable bits (Write protection off; all program memory may be written to by EECON control)
#pragma config CP = OFF         // Flash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Code protection off)

unsigned int i,ms;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极数码管显示编码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seg_num);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void time0_init();

void main()
{
    PORTD = 0x00;               //数码管位选
    PORTA = 0x00;               //数码管段选
    TRISA = 0x00;
    TRISD = 0x00;
    time0_init();
    while(1)
    {
        display(ms);
        if(ms == 99)            //毫秒加到100清0
        {
            ms = 0;
        }
    }
}

void interrupt time0(void)      //中断函数
{
    if(INTCONbits.T0IF == 1)
    {
        INTCONbits.T0IF = 0;
        TMR0 = 0xD9;            //定时10MS
        ms++;                   //过10MS加1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seg_num)
{
      unsigned int ms_dec,ms_un;
      ms_dec = seg_num/10;
      ms_un = seg_num%10;
      PORTAbits.RA0 = 1;            //段选最低位数码管(个位)
      PORTD = table[ms_un];         //毫秒个位显示
      PORTAbits.RA0 = 0;            //关段选
//      delay(1);
      PORTAbits.RA1 = 1;            //段选第二位数码管(十位)
      PORTD = table[ms_dec];
      PORTAbits.RA1 = 0;
//      delay(1);
}

void time0_init()
{
    TMR0 = 0xD9;                    //定时器0的设置,采用64分频
    INTCONbits.GIE = 1;
    INTCONbits.T0IE = 1;
    INTCONbits.T0IF = 0;
    OPTION_REGbits.T0CS = 0;
    OPTION_REGbits.PSA = 0;
    OPTION_REGbits.PS0 = 1;
    OPTION_REGbits.PS1 = 0;
    OPTION_REGbits.PS2 = 1;
}

网友A:
先送段数据,再选片选,片选以后要延时,让人看清楚,然后再换下一位。你第一个字显示以后马上片选就关了,然后显下一位,当然只有后面一个数咯,除非你反应能达到光速。楼主先画流程图再写程序,不然总是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送段数据,再选片选,片选以后要延时,让人看清楚,然后再换下一位。你第一个字显示以后马上片选就关了, ...

搞定啦!不过最后一位还是不变化,应该是数码管变化刷新太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定啦!不过最后一位还是不变化,应该是数码管变化刷新太快了

100毫秒跳一次,LED刷新没有没有问题,请再检查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毫秒跳一次,LED刷新没有没有问题,请再检查程序。

嗯!我定时的是10MS,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