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布线问题,下面哪种布线方法好?

楼主(2016-06-02):
(无正文)

网友A:
不出现锐角的情况下 越短越好

网友B(2016-12-02):
不知道,是否可以直接拉线到第二个电容。
第一个电容在连接到上面。

网友C:
我只可以说,布局决定布线,按照楼主图片上的PCB板,我个人认为楼主的电子元件布局有一点点问题,但只看到一部分电子元件布局,不多加评论。

网友D(2017-04-11):
  为毛我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