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还会将程序下载到红色板子上?

楼主(2016-06-02):
做了一个POC4的板子用的是和那个官方红色版一样的芯片,然后我在向板子中写程序的时候是从红色板子上面将SWD的两条线接过去然后将红色板子PSOC4芯片电断掉,为什么这样还会将程序下载到红色板子上?

网友A:
写进去程序了吗?

网友B:
“将红色板子PSOC4芯片电断掉“, 是怎么断的

网友C:
我也想问,直接剪断了?

网友D:
你自己的板子上的PSoC4的地和VDD接到红板子的地和电源上了?

网友E:
Reset 模式烧写的话,还要看XRES信号

网友F:
对,红板子上的XRES剪掉,自己班子上的接上。

楼主:
嗯,好的,我知道啦

网友G(2016-07-18):
有一种可能是红板子上面的5LP的电通过GPIO灌到PSOC4上面的,应该是可以支持编程的,但是能不能正常工作就不能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