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从""绝缘体,导体,半导体"看**和理解

楼主(2016-06-03):
最无聊,最痛苦,最低产,最低效的理工学习方法,莫过于纯粹的记忆或背诵书本上知识点了。

以贴名为例,三个概念在电路分析基础,和半导体物理上,必说的一个概念。只不过角度不同,电路理论上以某数值的电导率为界,半导体物理上讲机理。
看起来比较详解的概念如下,比如这个百度百科:

http://wapbaike.baidu.com/view/56044.htm?adapt=1&fr=aladdin

这上千字的长文,大家在半导体物理上应该学过相关内容。

现在,谁能给个定义,啥叫绝缘体,导体?

网友A:
定义这种事情我一般丢给那些专家去做,省得自己心烦.反正我说了也不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摸了不电人的是绝缘体,
摸了会电人的是导体。

五金店卖的电缆,你去买捆,然后用手一摸,发现不电人,然后喊来质量监督局查抄该五金店所有电缆,谁叫他们把绝缘体当导体卖呢。

网友C:
以前的收音机就叫半导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刚读高职电机科上实习课,老师要每个人去试验皮肤是否导电,于是母指和食指去接触交流电110V,持续30秒以 ...

笑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读高职电机科上实习课,老师要每个人去试验皮肤是否导电,于是母指和食指去接触交流电110V,持续30秒以 ...

你老师胆真肥!

老5当过冰,当兵不也学点文化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读高职电机科上实习课,老师要每个人去试验皮肤是否导电,于是母指和食指去接触交流电110V,持续30秒以 ...

120V直流我可以忍者摸蛮久,交流不行。

网友E:
没有知识乱摸瞎摸。
北方冬季敢于单手触及轻作220V,夏季24V也不敢双手触摸。
曾严重摸过死神之手。珍惜生命,匹夫有责。

TW电网才3kV,这边城市高压电网老早6k,最经典是10k,现在应该更高吧。
高压线下略闻“嗡”声主要是电流形成,与高压绝缘漏电几无关系。那里电力公司水准可见一般。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知识乱摸瞎摸。
北方冬季敢于单手触及轻作220V,夏季24V也不敢双手触摸。
曾严重摸过死神之手。珍惜生 ...

俺的理解:电弧放电“啪啪啪",电流声音”嗡嗡嗡“,反正我是这么忽悠小孩的。

楼主:
根据定义,下面哪些可能是绝缘体?哪些是绝缘体?

Ge,C,Pb,Al,Ca,Al2O3,AgBr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刚读高职电机科上实习课,老师要每个人去试验皮肤是否导电,于是母指和食指去接触交流电110V,持续30秒以 ...

持续30秒,还能活着吃方便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定义,下面哪些可能是绝缘体?哪些是绝缘体?

Ge,C,Pb,Al,Ca,Al2O3,AgBr

击穿以后,全都是导体,这样说正确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俺的理解:电弧放电“啪啪啪",电流声音”嗡嗡嗡“,反正我是这么忽悠小孩的。 ...

嗡嗡的声音是由安培力引起输电线振动发出的,
一般冬天天气冷,电线硬度高,收缩力紧,会容易发出嗡嗡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击穿以后,全都是导体,这样说正确不.

定义一旦给了,理论上无懈可击,如果有意外,也会事先说明。

定义指出,要想判断某材料是不是固有导电性,首先要排除诸如声光电热等外部激励。

网友G:
绝缘与否是相对的,不具有绝对性!
初高中物理课本上的定义,确实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但对此年龄段的学生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绝缘与否是相对的,不具有绝对性!
初高中物理课本上的定义,确实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但对此年龄段的学生来 ...

这点我是赞同的.高中学的圆的概念和大学学的圆的概念不一样.
高中的学习观念和大学的不一样.
高中是让你接受所有的东西并考上大学.
我上了大学后第一节课,老师说的第一点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书上的东西,包括老师上课说的知识,你能相信的只有你自己,你必须把老师说的和书上说的东西全部做完分析认为是正确的以后再接受,如果你接受了错误的知识,不管是书上的还是老师说的,老师和课本都不负责.

网友C:
中学说液体和固体不可压缩,大学就不能这样绝对地说, 否则固体和液体的Bulk Modulus怎么来的?

楼主:
//根据能带理论,被电子填满的能带或空的能带对电导没有贡献.//

为何全满的没有贡献?

网友A:
你搞个那么火的帖子,会不会有人又要写正本清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刚读高职电机科上实习课,老师要每个人去试验皮肤是否导电,于是母指和食指去接触交流电110V,持续30秒以 ...

应该有人作弊手指摸油类增加绝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