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29例:IWDG-独立看门狗

楼主(2016-06-03):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29. IWDG-独立看门狗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29. IWDG-独立看门狗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while部分是我们在项目中具体需要写的代码,这部分的程序可以用独立看门狗来监控,如果我们
知道这部分代码的执行时间,比如是50ms,那么我们可以设置独立看门狗的    溢出时间是60ms,
比50ms多一点,如果要被监控的程序没有跑飞正常执行的话,那么执行完毕之后就会执行喂狗的程
序,如果程序跑飞了那程序就会超时,到达不了喂狗的程序此时就会产生系统复位。但是也不排除
程序跑飞了又跑回来了,刚好喂狗了,歪打正着。
所以要想更精确的监控程序,可以使用窗口看门狗,窗口看门狗规定必须在规定的窗口时间内喂狗。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3        PB0           LED1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为开发板提供
电源,下载完程序之后,可发现LED1灯是亮的,如果我们没有在1s只能按下KEY1按键,LED1灯会变暗,
此时程序是重启的,等下LED1灯有变亮,如此循环。如果不断按下KEY1按键,可以看到LED1灯是不会
变暗的。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iwdg.c文件内容:
  1. /**
  2.   ******************************************************************************
  3.   * 文件名程: bsp_iwdg.c
  4.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5.   * 版    本: V1.0
  6.   * 编写日期: 2015-10-04
  7.   * 功    能: 板载独立按键底层驱动函数
  8.   ******************************************************************************
  9.   * 说明:
  10.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11.   *
  12.   * 淘宝:
  13.   * 论坛:ing10bbs
  14.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15.   ******************************************************************************
  16.   */

  17. /* 包含头文件 ----------------------------------------------------------------*/
  18. #include "iwdg/bsp_iwdg.h"

  19. /* 私有类型定义 --------------------------------------------------------------*/
  20. /* 私有宏定义 ----------------------------------------------------------------*/
  21. /* 私有变量 ------------------------------------------------------------------*/
  22. IWDG_HandleTypeDef hiwdg;

  23. /* 扩展变量 ------------------------------------------------------------------*/
  24. /* 私有函数原形 --------------------------------------------------------------*/
  25. /* 函数体 --------------------------------------------------------------------*/

  26. /**
  27.   * 函数功能: 独立看门狗初始化配置
  28.   * 输入参数: Tout = prv/40 * rlv (s) prv可以是[4,8,16,32,64,128,256]
  29.   *            prv:预分频器值,取值如下:
  30.   *            参数 IWDG_PRESCALER_4: IWDG prescaler set to 4
  31.   *            参数 IWDG_PRESCALER_8: IWDG prescaler set to 8
  32.   *            参数 IWDG_PRESCALER_16: IWDG prescaler set to 16
  33.   *            参数 IWDG_PRESCALER_32: IWDG prescaler set to 32
  34.   *            参数 IWDG_PRESCALER_64: IWDG prescaler set to 64
  35.   *            参数 IWDG_PRESCALER_128: IWDG prescaler set to 128
  36.   *            参数 IWDG_PRESCALER_256: IWDG prescaler set to 256
  37.   *
  38.   *            rlv:预分频器值,取值范围为:0-0XFFF
  39.   * 返 回 值: 无
  40.   * 说    明:函数调用举例:
  41.   *           IWDG_Config(IWDG_Prescaler_64 ,625);  // IWDG 1s 超时溢出
  42.   */
  43. void MX_IWDG_Init(uint8_t prv ,uint16_t rlv)
  44. {

  45.   hiwdg.Instance = IWDG;
  46.   hiwdg.Init.Prescaler = prv;
  47.   hiwdg.Init.Reload = rlv;
  48.   HAL_IWDG_Init(&hiwdg);

  49. }

  50.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