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端口接了npn三极管电平变成0.65v 为什么?

楼主(2016-06-03):
那个三极管是用作开关电路的,限流电阻接了也不行

网友A:
单片机的IO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B:
开关控制的负载是什么 51IO口驱动能力太低

网友C:
很正常啊

网友D:
电路图弄上来看看。

网友E:
正常现象

网友F:
限流电阻1k?
pnp到100mA到三极管,基极有1~2mA就够了。
MCU输出到高电平到时候 Ioh= (vcc-0.7)/限流电阻 = 2.6/1k = 2mA ,没有问题的。
电流再大了,超过了Ioh,MCU工作不了了。
如果没有配置成push-pull到话加个10k到弱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控制的负载是什么 51IO口驱动能力太低

控制的是直流电机 他只要0.7v就会转 我测过

楼主:
可是我的负载得0.7v才带的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限流电阻1k?
pnp到100mA到三极管,基极有1~2mA就够了。
MCU输出到高电平到时候 Ioh= (vcc-0.7)/限流电阻 = ...

接330 接1k都试过了
电压就是卡在0.65v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弄上来看看。

就单纯的这样从I/O接出来

楼主:
可是电压得有0.7v才带的起我的负载
他一直卡在0.65v 我很忧伤的= =他一直转不了

网友F:
U那个点是你的IO到输出?
负载是什么?发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330 接1k都试过了
电压就是卡在0.65v那里

而且我用的是npn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限流电阻1k?
pnp到100mA到三极管,基极有1~2mA就够了。
MCU输出到高电平到时候 Ioh= (vcc-0.7)/限流电阻 = ...

而且我用的是npn

楼主:
引用 网友F:
U那个点是你的IO到输出?
负载是什么?发光二极管?

恩是的 负载时一个直流电机

网友F:
第一步量限流电阻上到电压,计算Ioh,看MCU到IO输出电流是否正常。
第二步量电机上到电流,看看是否是三极管的能力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是电压得有0.7v才带的起我的负载
他一直卡在0.65v 我很忧伤的= =他一直转不了 ...

你的51驱动能力不够,换用PNP 的三极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