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直接快速写出传递函数的方法

楼主(2016-06-03):
经常看到人用书上网孔或节点法列方程,通分化简,费力好大劲才弄出个Vout/Vin={}##%%^<<~|
甚至好多毕业多年的工程师也这样干。

不应该!

下面直接先给个电路图,然后通过观察电路图,直接写出最终的传递函数,不需要在草稿本上有其它多余动作,由于规律性较强,大脑考虑过程略,感兴趣的通过多例,自己找规律。

楼主:
大家找找规律仙先,我再来找几个有运放的电路图。
学模电应该具备这种能力,通过观察电路图直接写答案,严谨列方程解方程组,太低效易错了。

网友A:
这个帖子绝对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家找找规律仙先,我再来找几个有运放的电路图。
学模电应该具备这种能力,通过观察电路图直接写答案,严 ...

例3.有运放的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例3.有运放的电路

书上还有2运放,3运放,4运放的例子,大家自己找例子练习。

楼主:
有本科基础的,最多通过1到2周的练习,即可掌握,这可不是什么玄学。

掌握以后,不管看什么模电书籍,书中关于传递函数推导的部分,直接略去不用看了,因为你具备看电路图写结果的能力了,这1-2周时间花的多值?

网友B:
你倒是教方法啊

网友C:
这个不错,平时最烦的就是推导这个传函了。

网友D:
用mason's formula.

楼主:
随便验证上面三例中任何一个看看?也花不了两分钟。

网友E:
你倒是说啊

网友C:
试试这个,不用草稿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不用草稿纸

你本意想弄个输入/出不共地的,可这个网络稍微调整元件位置,又共地 了。

即便是无法共地,也没关系,用叠加原理就行了,先选个参考节点,然后分别求出两个节点电压,然后一减就行了。

此外像变压器之类的耦合元件,等效变换成无互感的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本意想弄个输入/出不共地的,可这个网络稍微调整元件位置,又共地 了。

即便是无法共地,也没关系, ...

他这个图 貌似问过, 查一下还真是,要别人帮忙 用MATHCAD推导。。。

5/23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本意想弄个输入/出不共地的,可这个网络稍微调整元件位置,又共地 了。

即便是无法共地,也没关系, ...

X大您就以这个为例子,写出思路(计算过程),教会大家方法,则善莫大焉,比跟H杠强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随便验证上面三例中任何一个看看?也花不了两分钟。

我用mason公式分析不出来,愿闻其详

网友G:
实际设计时,传递函数有何作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不用草稿纸

从5-23就开始伸手想要,你不会自己动手???

https://bbs.21ic.com/icview-1594992-1-1.html

我自己发个帖子问别人一下和在别人的帖子里回复一下碍着你什么了吗?我没请你回复我啊。
不是懒得算,是想看别人能不能把分式化得更简。

网友H:
忽悠,且还是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忽悠,且还是错的!

专家,15楼,他苦苦寻求,你就给答案吧

图在15楼。

网友C:
X大和 H大 其实都是大神级人物,但大神也会有错这很正常,也不是什么丑事 ,你们互掐 其实是造福网友,但看出对方的错后还希望指出来,讲出错在哪里,错的原因 。这样才能惠及广大网友。特别是初哥们。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从5-23就开始伸手想要,你不会自己动手???

https://bbs.21ic.com/icview-1594992-1-1.html
重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X大和 H大 其实都是大神级人物,但大神也会有错这很正常,也不是什么丑事 ,你们互掐 其实是造福网友,但看 ...

看你很不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忽悠,且还是错的!

照着镜子说的吧?

看看专业软件计算结果:

把我手工计算结果,分子分母同乘以R1*R2*sL1*sL2,然后和软件计算结果比较看看。

这是啥软件???

网友H:
这么个东西还要“软件”?!

引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159833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个东西还要“软件”?!

引一下:

你说我算错了,忽悠人,于是我用不会撒谎的软件来自证清白。
现在,话题一转,来讨论要不要用软件了,真是无赖阿!

网友H:
那个“例一”,我开了个帖子计算了一下,而在此还引了那个帖子。结果和过程都在那个帖子内,各位可以去看看。

此外LZ还有个帖子可以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1598064-1-1.html

问出这样的问题,可以百分之百确定、肯定其没有学过《量子力学》!

没学过就算了,还如此地“炫耀”一番其学识。

这就是“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例一”,我开了个帖子计算了一下,而在此还引了那个帖子。结果和过程都在那个帖子内,各位可以去看看 ...

既然你学过量子力学,那你 就迁就我点,怎么迁就呢,讨论话题由我定,而且我保证所讨论的话题不超过本科半导体物理学中量子理论范畴,如果你能就我提问话题,能说出个123来,再下就佩服你。

由网友监督,看讨论话题有没有“超纲”。

楼主:
第一个问题,根据量子力学概念,什么是波?定义是?
可以百度,但回答要一针见血,不要啰嗦扯太多。

楼主:
哲学家说,人类之所以能取得目前伟大成就,原因之一是使用符号!!!!!!!!!!!!

符号的威力,大家在学习量子力学就知道,使用各种算子。

本贴所说直接观察电路图,便可写出最终表达式的方法,核心秘密就是使用了符号,否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么省事!!!

这里使用天才理论家发明的符号:连字符!!!!没有这个符号,就没有本贴。
(根据多年经验,凡事得留个心眼,所以我没有明确标出,而且故意打乱各种RLC符号顺序)

大家看例一先,说说我为何该使却没使用连字符!
大家仔细看看分母漏掉了哪一项?是不是1/R2*R2?而这一项,正是分母中两个括号的最后一项和第一项!!!!!!!也就是说,我写分母表达式时,理论上两个括号中各项顺序可以随意变动,而不会影响数值结果,但是,为了免用连字符,故意安排两个1/R2在那地方!!!

对于简单电路,一般都由此规律,所以一般不用把连字符表示出来,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

根据此规律,大家再看例2表达式,分子和分母中R1,R3括号连乘处应该标上连字符!(否则有人大叫又“错”了)

再看例3,连乘括号里最后一项和第一项,不相同,所以无需连字符,但是1/Ro可不是多余乱标的,尽管可以同时略去。

为了洗白,不得不泄露天机啊,如果我不说出来,大师会以为终于攥住你小辫子了!

网友F:
秒写出公式 对分析 其电路特性 也能做到心中有数吗? 频相特性,等。。。

楼主:
当然了,对于一般电路,可能不使用连字符,可能要使用1个,可能使用2个,可能....
但是,到底哪儿需要使用,以及使用几个连字符,只要看看电路图就行了!根本无需**什么公式之类的。

上面的例子可能有点繁杂,找个简单点的:

图中哪个地方有连字符?注意分母中各个RC符号的位置可不是乱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秒写出公式 对分析 其电路特性 也能做到心中有数吗? 频相特性,等。。。 ...

如果仅仅是手算,一阶和2阶的可以,高阶的手算费是了。比如3个晶体管电路,高频电路等效可能是6阶的,如果要手工计算其频率响应,完全可以,不难,但是费事,大约重复计算40次时间常数就行了。

楼主:
大家看看29L贴图原因,明显是想用SPICE验证的!

现在某人到处造谣污蔑,说我不会手工计算本帖第一个例子!!!必须借助机器!!!

这番言论,是6月要下大雪啊!!到哪去讲理啊?!!!!

△ 问题是,居然有不少相关专业的从业者们对此类如此简 单的问题无法求解,还要求助于“机器”!△

网友E:
都扯到哪里去了

楼主:
使用本贴方法计算下图VO/Vi,发现就是个普通的积分器,传递函数与R1/C1无关,直觉上是不是不可能啊,看着像2阶电路么。

网友:
扯着扯着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I(2016-11-27):
楼主你人呢,能讲清楚怎么根据电路图写传递函数吗?很谢谢呢

网友I:
楼主能加个qq吗?真的很想学也有急用呢?谢谢楼主,qq1004707544

网友J: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K:
看到拉普拉斯算子了。这个值得推荐

网友L(2017-02-07):
这个需要用心学学。

网友M(2019-11-17):
引用 楼主:
照着镜子说的吧?

看看专业软件计算结果:

大佬 请问这个是什么专业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