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外发射管的发光方向

楼主(2016-06-03):
如图,发射角度为30度,请问哪面是发射方向?有没有简单的设备检测是否发光?

网友A:
用手机,打开照相功能,按电视遥控键时,可看见发光管发亮.哈哈,晚上看很恐怖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打开照相功能,按电视遥控键时,可看见发光管发亮.哈哈,晚上看很恐怖的哦 ...

我这是个红外线对管,不发送数据,只当个开关。前辈高速我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是个红外线对管,不发送数据,只当个开关。前辈高速我下,谢谢!

你想检查发射管是否工作吗?,只要弄节电池,串只几百欧电阻加载发光管,用手机照相功能,在屏上就能看到发光管亮点了.因为手机摄象头后面的CCD传感器是广谱的,能感应红外光.

其实也没人象你这么做的,接收管后面加只三极管,串口LED灯,就能作开关指示了.

网友B:
呵呵!又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检查发射管是否工作吗?,只要弄节电池,串只几百欧电阻加载发光管,用手机照相功能,在屏上就能看到发光 ...

我想知道哪个方向是发射管发射的方向,因为资料说它的发射角度是30度,总不能把接收管安装在发射管的背面吧?
我用3.3V电源串个100欧电阻,然后用手机拍照,并没有看到什么,看不出哪面是发射的正面。
至于接收电路,我做了一个三极管电路,能实现开关检测功能,但是发射距离等等参数,都是无法测试的,心里没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哪个方向是发射管发射的方向,因为资料说它的发射角度是30度,总不能把接收管安装在发射管的背面 ...

你用电视机遥控试. 用手机照相功能,把镜头对着发射管,在屏幕上看发射管,通电时会有亮点.
发射角度是30度是指发射管中心线为基准,一般让收,发成一直线就行了.
想要拉大距离,要加调制,脉冲要窄,但幅度要大,距离就远了.

网友C:
难度不是以中心为轴,30度锐角三角形360度旋转出来的圆锥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电视机遥控试. 用手机照相功能,把镜头对着发射管,在屏幕上看发射管,通电时会有亮点.
发射角度是30度 ...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发射方向是指发射管头部向上的方向,而不是侧面的方向。对管要头对头放置,是这个意思吧?

那我要侧面放置是不是只能选择侧面发射和侧面接收的对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发射方向是指发射管头部向上的方向,而不是侧面的方向。对管要头对头放置,是这个意思 ...

是的,有专门侧面封装的款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难度不是以中心为轴,30度锐角三角形360度旋转出来的圆锥面吗?

是呀.

网友D:
红外管和普通发光管的发光方向差不了很大的,参照发光管就得了.
不是所有的手机和相机都能看到这个红外光,或者效果明显程度不一样,原因是相机CCD或CMOS前面有一片红外滤镜过滤阳光中的大量红外光,有些会把这个发光管的光一起过滤掉,具体要看厂家的成像元件.但一般的夜视监控头都不过滤这个波长.

网友E:
正规产品的器件手册上都会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