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关于AM335X MLO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6-06-03):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倒腾AM335X的东西,在编译了UBOOT之后,只做了sd卡,sd卡启动。启动之后没有任何打印信息。硬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使用板子厂家提供的MLO就可以顺利启动。
我自己觉得问题可能出在下面两点
1.设备没有识别到sd卡内的MLO文件,或者识别出错。
2.设备串口驱动出了问题。

现在还是乱糟糟,请大神指教。

网友A:
用厂家的MLO如果有输出,那第二条就不是。
你在MLO和UBOOT中分别加打印吧,我去年做过,也是用打印一步一步确认出来死在哪儿,如果有JTAG就更好了。

网友B(2017-05-29):
同样问题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