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使用printf之后导致程序空间增大很多的问题

楼主(2016-06-03):
根据资料,使用下面的方式来使用printf打印,没有选择使用微库的方法。关掉打印,编译后的程序空间为6100,打开后,程序空间为13080,这是正常的吗?
#define   SCL_DEBUG      1//0

#if SCL_DEBUG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_sys_exit(int x)
{
x = x;
}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
#endif

楼主:
使用MDK的里微库,是否程序空间增加不大?使用微库会不会导致什么副作用?

网友A:
通用库就是大...毕竟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库就是大...毕竟通用

有方法减小程序体积吗?使用微型库可以吗?

网友B:
printf 完全可以自己写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intf 完全可以自己写一个啊

有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