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关于jiet51A烧录器问题咨询

楼主(2016-06-03):
之前用的是jet51 系统是win8.1 启动时禁用数字签名可以认到,用keil可以正常使用烧录仿真,后来jet51坏了买了一个jet51A 安装了jet51A的keil插件,jet51A烧录不了显示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硬件识别为移动磁盘SinoWealth(F)盘,是驱动不对还是哪里有问题呢?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配置出错了?如果显示到硬盘的话,是可以用的,我电脑之前出现自动升级为win10,结果JET51A不支持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C:
最有可能的就是配置问题了。楼主检查看看。

网友D(2016-09-30):
这几天也在纠结这个问题,笔记本换成win7系统还是一样,但公司台式机win7 64位系统同样的操作方法keil里可以识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