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si4432在那个行业用的最多。。。。。

楼主(2016-06-03):
感觉si4432的方向好杂,行业做的好乱,有没有大神知道那一个行业用的最多si4432

网友A:
该芯片的设计是专门面向国内抄表市场的,其工作频率范围和输出功率均考虑了国内的相关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芯片的设计是专门面向国内抄表市场的,其工作频率范围和输出功率均考虑了国内的相关标准。 ...

除了这个市场的话,还有那个行业用的比较多的。大神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这个市场的话,还有那个行业用的比较多的。大神多指教

合法的仅此,非法的不考虑。

网友B(2017-11-11):
请问,在物联网路灯行业应用的多吗?我拆过一家公司的网关,用的就是这个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合法的仅此,非法的不考虑。

请问,在物联网路灯行业应用的多吗?我拆过一家公司的网关,用的就是这个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物联网路灯行业应用的多吗?我拆过一家公司的网关,用的就是这个芯片 ...

那要看怎么用,世界各国除极少数国家外,大多都有无线管理法律。控制发射功率等指标在合法的范畴内,那么只要需要用到短距数传的场合都可以用,但要说发挥该芯片的发射功率特点,合法的只有抄表领域,其它的都要做功率限制。至于说那些违法超标的应用,不在讨论范畴内,虽然国内目前的法制现状大家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