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怎样抑制电磁通过电缆对放电采集的影响

楼主(2016-06-03):
对着电缆放电能影响电路板对放电的采集

网友A:
建议描述得更具体些。

网友B:
楼主的描述不是很清楚

网友B:
你是消除电磁干扰吗

网友C:
楼主的句子怎么读不通,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描述不是很清楚

有可能是要消除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描述得更具体些。

我想要消除外界干扰通过电缆对数据采集板(局放采集)的影响    能有什么好的滤波电路吗

楼主:
就是我对着电缆放电 能接收到波形变化  我怎么去掉这个波形   有什么好的具体滤波电路吗          (输入为24v输出为5V)

网友D:
能够确定频率吗

网友D:
你弄个屏蔽层吧

网友E:
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接地处理,也可采用C型滤波。

网友F:
你是说要加上外壳吗

网友F:
最好能够从电源上处理,屏蔽层接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接地处理,也可采用C型滤波。

我用的是f0505xt-1wr2  和k7805-500r2这两款模块,有什么好的电路推荐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好能够从电源上处理,屏蔽层接地呢。

这个屏蔽层能行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好能够从电源上处理,屏蔽层接地呢。

是不是要在电源上改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