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采样

楼主(2016-06-03):
(无正文)

楼主:
“假设输入信号不断变化,量化误差可以看作能量均匀分布在0~fs /2上的白噪声。”如何理解这句话

网友A:
通俗解释一下,比如一个3位ADC,基准电压8伏,那么ADC输出是0  1  2...8,待测信号直流2.1V,如果正常测,测的的值绝大部分都是2V,后处理取平均还是2V,过采样也没用。 加入一定白噪声后,可能那么越有10%输出值是2,90%的是3,那么取平均后就是2.1V。 通俗理解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俗解释一下,比如一个3位ADC,基准电压8伏,那么ADC输出是0  1  2...8,待测信号直流2.1V,如果正常测, ...

白噪声如何加入呐?白噪声又是什么样的噪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白噪声如何加入呐?白噪声又是什么样的噪声

自己看书吧。

楼主:
求推荐一本书

网友A:
找本ADC的书看看,或者到TI。AD网站上找文档,Δ-Σ ADC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本ADC的书看看,或者到TI。AD网站上找文档,Δ-Σ ADC方面的

找到一个**,不过这个量化噪声变宽怎么理解?为什么只分不到0到KFs/2范围内?

网友A:
这里说的是量化噪声,你先了解一下什么量化噪声。再想想采集后的信号傅里叶变换后的频谱…… 几句话讲不清,找几份资料自己慢慢理解吧

网友B:
这个ADI的文件讲的还算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说的是量化噪声,你先了解一下什么量化噪声。再想想采集后的信号傅里叶变换后的频谱…… 几句话讲不清 ...

这方面貌似没系统的资料,不过非常感谢,大神的解答,我好好搜搜

网友C:
LZ 看看下面的资料有没有帮助(把 “_” 换成 “.”)

Nyquist 频率:
bbs_21dianyuan_com/thread-149855-1-1.html

量化噪声:
www_doc88_com/p-5807317014758.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白噪声如何加入呐?白噪声又是什么样的噪声

可以看得出你的基础知识还差得远

想做产品肯定是不够了,从头开始学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白噪声如何加入呐?白噪声又是什么样的噪声

白噪音就是各个频率上功率相同的信号,这个白的意思就是从光学里来的,白光就是各个波长(频率)上功率相同的光,赤橙黄绿青蓝紫,他们能量都一样,混起来就是白光

加入白噪音的技术叫dither,抖动

网友B:
以前用黑白针式打印机打印灰度图像,就要用到抖动算法。

网友B:
一段信号的量化噪音的能量是基本固定的,带宽基本上是无限的,高于采样频率1/2倍的能量会通过混叠的方式折叠回来,最终保证能量的守恒。因此采样频率高一些,量化噪音的能量分布的频带就宽一些,单位HZ内的能量就小一些。在量化噪音与输入信号不相关时,量化噪音基本可当作白噪声,能量在0~【1/2采样频率】之间呈均匀分布。

网友B:
然而在量化噪音与输入信号相关时,量化噪音将带来严重的谐波失真。

如上图,采样频率48kHz,信号为1kHz的未添加抖动(dithering)的8位分辨率的理想正弦信号。由于采样频率为信号频率的整数倍,量化噪音与输入信号产生关联,量化噪音分布严重不均匀,能量集中在输入单频信号的谐波处,带来严重的谐波失真。特别留意这时:THD=0.2667% (即:-51.16 dB),  THD+N=0.2767%(即:-51.16 dB), 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噪音,只有失真了。这个问题在测量设备(DUT)的失真时,尤其要注意测试信号频率和采样频率的选择,避免由于量化噪音与测试频率相关而人为造成假失真。

解决的办法有两个:

1. 改变测试信号频率(或采样频率),避免由于量化噪音与测试信号频率相关。现在将1KHZ的信号改为1001HZ。

如上图,采样频率48kHz,信号为1001Hz的未添加抖动(dithering)的8位分辨率的理想正弦信号。由于采样频率为信号频率的非整数倍,避免了量化噪音与输入信号产生关联,量化噪音基本上分布均匀。特别留意这时:THD=0.0772% (即:-62.25 dB),  THD+N=0.2942%(即:-50.63 dB), 也就是说基本上THD+N基本跟前例一样,但从图上看谐波失真大大减小,基本上淹没于噪音中了。这也大大提高了另一个关键参数SFDR (Spurious Free Dynamic Range) 。

2. 在信号中添加点抖动(Dithering),来让与输入信号相关的量化噪音变得不那么相关。

如上图,采样频率48kHz,信号为1kHz的添加了抖动的8位分辨率的理性正弦信号,所添加的抖动为信号幅度的1/256(或者1 Bit)的白噪声。量化噪音呈现为均匀分布。特别留意这时:THD=0.0602% (即:-64.41 dB),  THD+N=0.4173%(即:-47.59 dB), 也就是说THD+N比前两例增加了一点,但从图上看谐波失真大大减小,基本上淹没于噪音中了。这也大大提高了另一个关键参数SFDR (Spurious Free Dynamic Range)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然而在量化噪音与输入信号相关时,量化噪音将带来严重的谐波失真。

没看懂你的仿真;ADC或DAC量化产生的谐波是 k*fc+/-fs 吧,fc是采样频率,fs是信号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得出你的基础知识还差得远

想做产品肯定是不够了,从头开始学吧 ...

是额,对这一窍不通,都不知道从哪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看看下面的资料有没有帮助(把 “_” 换成 “.”)

Nyquist 频率:

好的,谢谢,大神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而在量化噪音与输入信号相关时,量化噪音将带来严重的谐波失真。

牛气,这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看看下面的资料有没有帮助(把 “_” 换成 “.”)

Nyquist 频率: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看懂你的仿真;ADC或DAC量化产生的谐波是 k*fc+/-fs 吧,fc是采样频率,fs是信号频率 ...

你这个公式说的是单频信号被采样后的基波的谱线位置吧。单频信号的谐波(如果有的话)位于基波频率的N倍的位置上。我上面的例子是说,当采样频率为单频信号频率的整数倍时,量化噪音的分布将集中于单频信号的奇次谐波上,避开这个比例关系,可使量化噪音比较均匀地分布在0~【1/2采样频率】的范围内,从而提高THD,SFDR等参数性能。

网友B:
添不添加白噪声做ditering要看电路本身的噪音是否已经超过ADC的1bit了,如果电路噪声比较大就不用添加了。过采样的好处是:把量化噪声分配到更宽的频带上,还可以通过所谓的Noise Shaping将噪音从低频端忽悠到高频端,然后利用低通数字滤波将其一网打尽,被滤掉的也包括那些电路中本来就存在的高频噪音。从而达到降低噪音,提高位分辨率,减小对抗婚滤波器特性要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看懂你的仿真;ADC或DAC量化产生的谐波是 k*fc+/-fs 吧,fc是采样频率,fs是信号频率 ...

人家说的是量化,你说的是采样,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