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对接方式能把12个网口方便的对接?

楼主(2016-06-03):
大家好,我公司产线需要改造,如图,本来是为电脑做老化测试用,一共有9个网口,现在希望老化车可以移动,希望用一个接头对插方式省下人工插网线,用什么接头或方式比较好(要耐用)?谢谢。

网友A:
花点银子,改成无线的,哈哈,小心老板打pp

网友B:
放个16口//交//换机到架子上即可,只要插拔1根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个16口//交//换机到架子上即可,只要插拔1根网线

1條網線最高的速度是1GB(理想),如果這樣一分下來9個網口速度也只有100M(理想)。速度達不到公司要求,公司要求每個口要達到500MB以上

网友C:
用板对板连接器,如“96pin欧式插座”

网友D:
9个口都要500M以上,那我想问它们接到什么机子上。难道那边不是交换机?

网友E:
用PCIe*16的卡槽,再画一块“假PCIe卡”。。。

网友F:
高速多数据线插口,估计数显卡插槽吧。

网友G:
5M以内可以用SFP+铜缆,不知插拔寿命如何,速度10Gbps。

网友E:
引用 网友G:
5M以内可以用SFP+铜缆,不知插拔寿命如何,速度10Gbps。

这类高速铜缆都是PCB卡,用量远不及PCIe槽,因此座和头都死贵。

我们用SFF-8644,单口座价格36元,寿命50-100次,非常容易阳萎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类高速铜缆都是PCB卡,用量远不及PCIe槽,因此座和头都死贵。

我们用SFF-8644,单口座价格36元,寿命5 ...

想了想寿命确实不行,这种高速线本来就不是想让用户频繁插拔的。价格倒是其次,定制产品贵点也就算了。
不过PCIE槽的寿命感觉也让人担忧,还有牢固程度也是问题,如果加其他固定方式,感觉还不如插那几根网线。

PCIe槽便宜,一小块4层阻抗板做成PCBA转接板,作为测试工装,每天一换也不心痛

网友E:
刚刚从代工厂回家,工厂测PCIe卡,是在主板上先插一个转接板,然后PCIe卡再插到转接板上,平均一周换一块转接板,这玩意儿就当个易耗品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刚刚从代工厂回家,工厂测PCIe卡,是在主板上先插一个转接板,然后PCIe卡再插到转接板上,平均一周换一块转 ...

这样的作用其实是降低主板上的插槽磨损速度.把高磨损转移到便宜的转接板上.毕竟主板换插槽成本不低(其实是人工成本高),也不能换几次,换多了主板会挂.
车间里面看环境
如果是低尘少污染车间,可以用笔记本内存的那种安装方式,这种卡式结构要比台式机的插式磨损量小得多.
其实问题还在于,你这样做一个连接器的成本有没有比你9根网线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作用其实是降低主板上的插槽磨损速度.把高磨损转移到便宜的转接板上.毕竟主板换插槽成本不低(其实 ...

楼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方便一次就插上这些网线,而不是一个个地把这些网线插上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方便一次就插上这些网线,而不是一个个地把这些网线插上去 ...

是我的话就考虑做个架子,固定死9个水晶头和9个座子,只有最边上两个水晶头有背后的卡子,其余的全剪掉,一次性插9个头。拔的话也只需要按两个卡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我的话就考虑做个架子,固定死9个水晶头和9个座子,只有最边上两个水晶头有背后的卡子,其余的全剪掉, ...

这个办法我考虑过,就一般工厂的钻铣床和电木板,不太可能实现。故不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办法我考虑过,就一般工厂的钻铣床和电木板,不太可能实现。故不提 ...

我笑而不语

网友H:
有一种高速连接器的。走这么多个GE没有问题

网友E:
你能做好这个冶具,那动手能力应该会比我和专业的ME更强。我96-97年先后做过修理工,PE,QE,QAE,跟ME打过不少交道,最讨厌这种要把多个软线插头做在一起的冶具了,根本不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能做好这个冶具,那动手能力应该会比我和专业的ME更强。我96-97年先后做过修理工,PE,QE,QAE,跟ME打 ...

其实我不喜欢拿电路板**座,没自锁.
网线的水晶头是我目前碰到的即使是经常拔插也问题最少的接插件了,当然前提是头要好.
拼这种东西,做个模具什么的完全看手工,我农村出来的,老家几乎没什么条件,要什么样子的东西都只能拿刀子刻,我们那甚至连吸锡器都难找,经常只能用嘴吹.

9根千兆,意思就是要用完8芯,一共72芯,做在一起要不要考虑干扰我不能给答案.
目前碰到过能达到这个PIN数的金属接头:80PIN的SCSI,有两种,一种是全塑料的机内连线,一种是金属外壳的耐拔插线.
机内的不要用,要用机外的金属头的.
还有一个我见过,没用过,是电信给单位机房配备的光端机上的电话线接头,好像出来几十路电话信号.
能不能做成一个通9路千兆网络的接头我不知道.但我建议LZ要去找金属包边的接插件,塑料的用用就碰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看楼主的要求?楼主在地板楼说:公司要求每个口都要求达到500MB以上。然千兆只能得到 ...

我没确定我的方案能完全达到要求啊,我也没试过。
我也没说用PCI-E插槽不行。
其实我还建议他用笔记本里面的卡式不用台式主板的插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没确定我的方案能完全达到要求啊,我也没试过。
我也没说用PCI-E插槽不行。
其实我还建议他用笔记本里 ...

我没用过笔记本里的卡式,不过以我的经验,测试工装非批量生产拿出去卖的东东,最好是“傻、大、粗”,皮实耐操,去看看生产线上的冶具吧,尽量不用精密的东东。

下图是富士康的一块服务器10G SFP背板,左边的连接器上走8对3.125GHz差分对,信号来自我们的一颗软路由芯片(我们提供4+1路10G),这种小卡式连接器用于产品是可以的,用于经常插拨的测试冶具的话,没人敢用。很多东西,不是靠想

网友D:
你说的那个卡,我做电脑维修时用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厂里面的做工比我们买的好,也不知道是不是装了转接卡以后还另外有固定结构,反正我们那个卡没什么意思。主要是摇。
你图上的结构设计上就是几次接插的机内接口,生产线上的工人装完以后就几乎不动了,除了维修,一直到设备淘汰都不会拔插。自然不耐搞。
耐搞的头设计上的最大特点:有金属包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那个卡,我做电脑维修时用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厂里面的做工比我们买的好,也不知道是不是装了转接卡以 ...

工厂自已画的转接板,改天去工厂拍个照片给你看。为什么非得考虑摇? 免避摇的结构太容易搞了。
我23楼图左边的连接器肯定不能用来做工装,你说笔记本里有比PC上PCIe槽更好(意思是更耐用)的,上个图看看. 笔记本里最耐操的连接器估计是ddr的so-dimm-204,确实有两个小卡销,不过如果你画过这样的板子,你会发现要把它从PCB上剥离下来实在太容易了,看看我这块板子上DIMM-204的机械强度吧,很直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工厂自已画的转接板,改天去工厂拍个照片给你看。为什么非得考虑摇? 免避摇的结构太容易搞了。
我23楼图 ...

我又不是没见过,修那东西烂成什么样子的多少都见过。
PCIE槽开裂的,PCB拉弯的,铜箔拉掉的。
接口在钢壳上拧死螺丝拉变形的。
反正方案不是我决定的,我只是给个建议。

网友E:
如何避免PCB插上去会“摇”? 偷个懒,定位板只画一块,ME学徒都搞得定。只要没有从上面扯的力,连接是可靠的

网友D:
我和你再怎么说都没有用,LZ又不采用。你直接设计出来卖他钱吧,干脆点。

网友E(点评):
楼主用不用是楼主的事,论坛里回贴的,有多少是纯粹为了给楼主解决问题?展示一下自已的经验和思维给更多的人借鉴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和你再怎么说都没有用,LZ又不采用。你直接设计出来卖他钱吧,干脆点。 ...

赚这种钱,我还不如去外包版发贴抢所谓的“高难度PCB”来画,哈哈。留给你玩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赚这种钱,我还不如去外包版发贴抢所谓的“高难度PCB”来画,哈哈。留给你玩吧 ...

我和你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商量的人,不是实施的人。结果只有做了才知道。没有结果之前无法决定谁对谁错。
或许大家都是对的,也可能都是错的。

最近没什么心情。我朋友喊我帮加工的东西都没搞,在家喝咖啡,焊焊我自己设计的电源板看看效果。不想接这种单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和你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商量的人,不是实施的人。结果只有做了才知道。没有结果之前无法决定谁对谁错。 ...

任何“设计”、主意、构思,都需要考虑多方面的问题。我27楼的示意图,是我目前能想到的最简最可靠最廉价的,如果有人有更好的办法,那我正好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任何“设计”、主意、构思,都需要考虑多方面的问题。我27楼的示意图,是我目前能想到的最简最可靠最廉价 ...

修板卡多为裸板测试,做个架子不方便也不划算。
你27楼的图,既然都做纵向加固了为什么不直接在最上面加个卡子把直向外力给卡住,防止PCB脱出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修板卡多为裸板测试,做个架子不方便也不划算。
你27楼的图,既然都做纵向加固了为什么不直接在最上面加 ...

27楼说的明白,只要没有向上扯的力,便没问题。怎样做到没有向上扯的力呢?电缆松一点自然一点沿水平方向扯过去就行了。

实在要做一个卡子也是很容易的,这种架扣的寿命超过5万次,不喜欢塑料的还可以用金属的,我的工具柜里有四五种。
用架扣扣住板子,是做冶具的基本办法,一般都不由要求者提出,ME会自已加上去

网友I:
我来做的话,就是做个东西,能直接插9根网线的,哈哈哈。
用步进电机、丝杆、导轨,平行着往里一推,咔擦就接上了;
要拔下来,就用另外一个步进电机或减速电机控制的压板,把水晶头上的卡子压住,然后丝杆反转,直接退出来。
如果怕接触不良,那就多用几个步进电机,就相当于9个机械手,咔擦咔擦往上插拔网线。
我觉得这个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