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900V,输出500V的高压稳压电源——三极管串联

楼主(2016-06-03):
(无正文)

网友A:
不错,谢谢分享;
不过缺少必要的保护;

网友B:
楼主能讲解一下工作原理吗

网友C:
R21得有多大的功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R21得有多大的功率啊?

R21大约2.5W。但设个好办:R1、R21同时扩大10倍,R1=10k,R21=984k。R21功率大于1/4W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R21大约2.5W。但设个好办:R1、R21同时扩大10倍,R1=10k,R21=984k。R21功率大于1/4W就行。 ...

这事没这么简单。
假设R21取原值,在500V输出时,其消耗功率2.5W,
若选用5W的电阻,那么电阻的温升还是会达到75~100度,
再假设这个电阻的温度系数为50ppm/℃,那么最终的不可调整的误差将达到0.375%~0.5%。
同样的若将R21的取值放大到1M,那它的最大功耗将降到0.25W,而此时选用的电阻最好是1W以上的。

楼主(点评):
你说得对。关键电阻降额使用。增加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