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本人初次使用PIC类单片机,pic16f1823 c程序,用MPLAP IDE8.92和H...

楼主(2016-06-03):
本人初次使用PIC类单片机,pic16f1823 c程序,用MPLAP IDE8.92和HI-TECH PICC编译时报错如下,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报错也看不懂,请格纹大神帮忙指点

Build E:\PIC\PIC for device 16F1823
Using driver D:\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PICC\9.80\bin\picc.exe

Make: The target "E:\PIC\main.p1"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PICC\9.80\bin\picc.exe" --pass1 E:\PIC\main.c -q --chip=16F1823 -P --runtime=default --opt=default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Warning [228] main.pre; 1.1 illegal character (0xFFFFFF84)
Error   [285] main.pre; 1.2 no identifier in declaration
Warning [374] main.pre; 1.2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314] main.pre; 1.2 ";" expected
Warning [228] main.pre; 1.3 illegal character (0x1C)
Error   [285] main.pre; 1.4 no identifier in declaration
Warning [374] main.pre; 1.4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314] main.pre; 1.4 ";" expected
Warning [228] main.pre; 1.5 illegal character (0x5)

网友A:
违法的字符。你出错的那几行是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违法的字符。你出错的那几行是怎么写的?

他报错提示的文件是main.pre是编译的时候生成的文件。。。所以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违法的字符。你出错的那几行是怎么写的?

试了下就只写下面文件都报错

#include <pic.h>
void main()
{

}

网友B:
PIC代理提供支持。。。。

网友C:
换个编译器试试吧,XC8不错

网友D:
有技术问题可以交流一下,16F1823出货量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E:
代理MICROCHIP.PIC全系列单片机价优
QQ:2595501450  手机:1371466805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编译器试试吧,XC8不错

编译器没问题,换了台电脑就好了

网友F:
你用的是哪个编译器?C18的编译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是哪个编译器?C18的编译器吗?

PICC_9.80   HI-TECH 的编译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PICC_9.80   HI-TECH 的编译器

你有C18的编译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有C18的编译器吗?

我就用的上面这个 ,能用不嘛?

网友G:
C18官网就有下载地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