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高压放大电路

楼主(2016-06-03):
下面是一个基于线性电源的高压放大器的原理图和Multisim仿真图,其中的三极管8050我用的2N5551代替的。不知道为什么,一旦输入低于1V的时候就会出现下图的仿真错误,按照网上对于该错误的修改方式也试过但是不管用,不知道哪位大神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A:
这个电路图与楼主完全相同,不过更容易分析而已。仿真不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图与楼主完全相同,不过更容易分析而已。仿真不会出错。

但是我用Multisim仿真的时候真的是总出现Timestep too small的情况,不知道你仿真的时候出没出现这个情况,还是说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用Multisim仿真的时候真的是总出现Timestep too small的情况,不知道你仿真的时候出没出现这个情况 ...

我用的是NI Multisim 14.

楼主:
好吧,我的是Multisim 12。。仿真电路时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而按照网上的教程修改还是不管用。请问你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实在不行我也换个1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NI Multisim 14.

另外,这个图放大原理和普通反相放大一样,但是为什么接入一个直流高压电源就可以放大到高压呢,这一点没太懂,能麻烦您给分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NI Multisim 14.

我试了一下14版本,可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只不过说话变成了Transient time point calculation did not converge.不知道你仿真的时候修改了什么参数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这个图放大原理和普通反相放大一样,但是为什么接入一个直流高压电源就可以放大到高压呢,这一点没 ...

“这个图放大原理和普通反相放大一样”
此图(2楼)把450V直流电源和电容C2(负载)位置互换,才和“普通反相放大一样”。

说的好:把450V直流电源和电容C2(负载)位置互换————这是与通常不一样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放大原理和普通反相放大一样”
此图(2楼)把450V直流电源和电容C2(负载)位置互换,才和“普通反相 ...

我是说输出电压的计算方式,至于为什么可以等效成一个高压放大器我没有看懂,不知道能否讲解一下。另外,不知道您对仿真时出现的这个问题怎么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说输出电压的计算方式,至于为什么可以等效成一个高压放大器我没有看懂,不知道能否讲解一下。另外, ...

我在8楼说过,此电路就是普通反相放大器把集电极(漏极)电源和负载互换位置,你自己手动画一下并作个对比就清楚了。既然如此,当然输出电压的计算是一样的。
仿真出现Timestep too small,修改步长往往可以奏效。

网友C:
很多可编程直流电源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D:
楼主厉害,啥问题都能遇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图与楼主完全相同,不过更容易分析而已。仿真不会出错。

我试了一下,这个电路 好像 输出调不到 0V吧??

网友F:
如果把地看作输出端,把VOUT看作地,VIN看作基准信号,就是电压串联电源。整个糸统可看在成是个同相放大器。

网友F:
在地与Vout间接一个负载就可以了。

网友E:
线性区间 输入 0.1-5V 啊,,好像做不到 0-5/ 0- -400V 放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在8楼说过,此电路就是普通反相放大器把集电极(漏极)电源和负载互换位置,你自己手动画一下并作个对比 ...

张老,这个电路450V电源只能是浮电源,不知这样认为对不对呢?可推出这类拓扑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张老,这个电路450V电源只能是浮电源,不知这样认为对不对呢?可推出这类拓扑电源。 ...

不敢当!

我是这么看:
这个电路,有两个电源。一个是450V直流电源,另一个是正负5V(含图中地线符号)。若把450V电源看成主电源,那么正负5V(含地线符号)是浮动的。若把正负5V(含地线符号)看成主电源,那么450V电源是浮动的。
这是对直流而言。对交流的话,正负5V的地线总与负载一端联接,负载两端又总会接一个电容,所以正负5V与450V直流电源交流上并非浮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敢当!

我是这么看: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8楼说过,此电路就是普通反相放大器把集电极(漏极)电源和负载互换位置,你自己手动画一下并作个对比 ...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按照网上的教程修改步长依然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试了一下,这个电路 好像 输出调不到 0V吧??

我调到40V时就出现Timestep too small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性区间 输入 0.1-5V 啊,,好像做不到 0-5/ 0- -400V 放大。。。

没看明白您的意思,前面的输入我只是用滑动变阻器来模拟0-5V输入,实际是通过DA转换实现的

网友E:
我的意思是 整个电路功能 放大区间 做不到 0- -400V啊,,,0V输入 不会0V输出,,,我在想这样的电路应该不会应用在 电源类

“很多可编程直流电源都是这么做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 整个电路功能 放大区间 做不到 0- -400V啊,,,0V输入 不会0V输出,,,我在想这样的电路应该 ...

恩,这个图就是一高压放大器,用于驱动压电陶瓷或者扫描电源等方面,只可惜我按这个图在低压根本仿真不出结果,不知道楼上对于这类驱动电源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网友G(2019-08-27):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图与楼主完全相同,不过更容易分析而已。仿真不会出错。

你简化的电路仿真不对啊,请问你仿真效果如何

网友G:
请问你这个线性放大电路的输入端换成高频的方波信号咋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