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hc-05蓝牙模块的吗

楼主(2016-06-03):
我想让蓝牙模块连接单片机,然后通过无线传输把单片机的数据传送到PC上用串口调试助手显示数据,可以吗?PC端已经安好了蓝牙适配器而且成功和蓝牙模块配对了,(我这个双闪表示端口打开)。但是为什么我打开调试助手界面上不显示数据呢下面是程序:
#include <at89x52.h>
void delay(void);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um=0;
   uart_init();
   while(1)
   {
     send_byte(num++);
         delay();

   }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0;
   for(i=0;i<10;i++);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0x4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num)
{
        SBUF=num;
    while(TI==0);
        TI=0;
}

这个程序只是一个例子,没说你问题吧?

网友A:
通讯不成功有很多原因的

网友B:
看看波特率是否一致,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C:
好像蓝牙模块要支持蓝牙串口才行的,或者你找下设备管理看下,装下驱动,软件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