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蓝牙芯片选型?

楼主(2016-06-03):
     现在我们要在原有产品上加一个蓝牙模块,做无线传输数据,每次传输几个字节就行。

    要求是能被大多数设备搜索到并建立连接。如电脑、手机等,特别要求是手机安卓高低版本、iphone高低版本都要能连得上。(那种要求安卓4.3、iphone4S以上的蓝牙芯片就不用介绍了)
    现在想的是,买个蓝牙模块,不需要我们编程,连上就能用,希望有用过或者知道的大神们指点迷津。

网友A:
我倒是用过,建荣的方案,编程是外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用过,建荣的方案,编程是外发的

现在难道就没有哪个厂家或者代理商是内置蓝牙协议吗?都买模块了,还要自己去搞定编程,实在是蛋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难道就没有哪个厂家或者代理商是内置蓝牙协议吗?都买模块了,还要自己去搞定编程,实在是蛋疼。。。 ...

用串口的蓝牙模块就可以

网友C:
用的是啥型号啊

网友D:
Linux 的话底层有蓝牙协议,编程不算,就是掉几个指令就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串口的蓝牙模块就可以

用串口的蓝牙模块就可以?要能连的上安卓和iphone的高低版本,貌似是要是双模的,但现在找一个双模的蓝牙模块好难,要么是开发商没有开发,不支持安卓4.3及iphone4S以下,要么是只卖芯片或模块,要内置蓝牙协议还要临时开发,大神有没有知道现成的合适的蓝牙模块,推荐一下。

网友E(点评):
BlueMode+SR 双模值得参考一下

网友F:
可以给我联系方式?你说的需求我可以满足,双模蓝牙透传模块。接上直接用。需要你写个串口程序。mindy.shi@foxmail.com

网友G(2018-11-01):
这个很简单呀,首先看成本是不是敏感
1、如果不敏感,就可以随便某宝上面找就好了,TI的芯片做的模块太多了
2、如果成本敏感,并且希望有优势,那么就要找出货量巨大的芯片,可以参考一下KT1025A这款芯片
远低于TI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