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仪表放大器 INA128 放大波形 诡异 求助

楼主(2016-06-03):
1、今天在调试几块电路板,部分板子通路出现输出波形异常,未能找出原因,特此求助:
原理图如下

2、信号发生器输入100mvpp   5Hz信号   仪放出来成以上波形
顶部和底部有颤抖,严重的直接就一条直线没信号了

3、但是用手同时接触着R100 R102和C105,波形正常
将输入波形参考和GND短接  波形也正常;

——以上,期待大家帮分析
【注:部分异常输出的情况在我换掉仪放的时候,波形会恢复正常输出,所以有会怀疑到仪放有问题,但是我这个板子的后级仪放从来没出现过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关键问题应该不是仪放】

网友A:
后级电路断开试过吗?

网友B:
被测信号与运放的电源、地是什么关系?
不会是完全隔离的吧?

网友C:
楼主图纸不全啊.参考信号地接哪里啊?输入信号地在哪里?

网友D:
没有直流通路,老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直流通路,老问题了

请问,直流通路的作用是什么呢?仪用运放不都是差分输入吗?输入信号不用接地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直流通路的作用是什么呢?仪用运放不都是差分输入吗?输入信号不用接地的吧。 ...

这是常见误解,仪用运放也是运放组成的,输入信号不用接地,但是必须要由能到地的直流通路,比如变压器中心抽头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测信号与运放的电源、地是什么关系?
不会是完全隔离的吧?

被测信号为信号发生器发出,供电电源用的是直流稳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纸不全啊.参考信号地接哪里啊?输入信号地在哪里?

参考信号地就是输入信号地 Ia_ref1 , 来自于信号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常见误解,仪用运放也是运放组成的,输入信号不用接地,但是必须要由能到地的直流通路,比如变压器中 ...

这不就违背差分输入的初衷了么? 如果真要说直流通路的话,信号输入由信号发生器提供,信号发生器使用的220VAC市电和 供给板子工作的稳压源的220VAC ,两者之间符合这个直流通路的概念吗

网友B:
直流通道电阻的接法,这么画也许你容易接受一些。

网友F:
直流通道到底是什么东西?
哪个老师能结合op内部电路来讲解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流通道到底是什么东西?
哪个老师能结合op内部电路来讲解一下?

三极管(BJT、MOS、JFET)输入(b,g)需要接个偏置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不就违背差分输入的初衷了么? 如果真要说直流通路的话,信号输入由信号发生器提供,信号发生器使用的2 ...

这两个仪器之间有变压器存在,是隔离的,当然也就没有直流通路

差分输入和直流通路没什么好矛盾的,差分输入是为了解决交流干扰的问题,直流是无辜的

网友F:
请教5楼的图,3脚不用加直流通道?@xuplastic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按照大家的讨论,我找到个差分信号连接的章节,docin.com/p-902366918.html;【无权限发表链接...  故将连接的www.   去掉了,访问注意加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仪器之间有变压器存在,是隔离的,当然也就没有直流通路

差分输入和直流通路没什么好矛盾的,差分 ...

在别的地方看见 如果输入端用的是电容耦合,如果不加直流通路的电阻会对耦合电容充电,会使运放饱和而不能正常的工作 ,那像楼主的电路,偏置电流是如何影响输出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在别的地方看见 如果输入端用的是电容耦合,如果不加直流通路的电阻会对耦合电容充电,会使运放饱和而不 ...

因为他的电路图左右两部分是隔离的,所以表面上看有一个电阻,似乎存在直流通路,实际是不存在的,就好像站在高压线上的鸟不会触电,因为没构成回路

网友I:
会不会买到假货了,我买IC常买到假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因为他的电路图左右两部分是隔离的,所以表面上看有一个电阻,似乎存在直流通路,实际是不存在的,就好像 ...

没有直流通路,仪放就没有合适静态工作点,从而使输出产生失真,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教5楼的图,3脚不用加直流通道?@xuplastic

一样要加,对称的,懒的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