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l studio常量地址绝对定位

楼主(2016-06-03):
请问使用atmel studio可以实现常量地址绝对定位么???相关资料里只查到了函数地址的绝对定位。

网友A:
可以的。先自定义一个sram段,然后将变量定义到这个段里面。参考一下eeprom.h等头文件。

网友A:
在《AVR单片机专题精讲》中介绍了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VR单片机专题精讲》中介绍了这个方法

我的意思是定义一个常量,比如软件版本号,我可以在生成的bin文件或hex文件的指定位置去读取。以前用keil是可以的,才接触atmel studio一直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VR单片机专题精讲》中介绍了这个方法

大哥你有这本书的电子版么,求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你有这本书的电子版么,求助

买一本吧,也不贵。

首先在项目属性中创建一个用户段,用户段可以设置为eeprom、SRAM、flash几种。然后定义变量的时候加上段。比如

#define MYVAR __attribute__((section("MYVARPOS")))

MYVAR  int var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本吧,也不贵。

首先在项目属性中创建一个用户段,用户段可以设置为eeprom、SRAM、flash几种。然后 ...

谢谢你,搞定了。不过绝对定位的地址必须在代码后,这点没有keil那么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