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这两路信号

楼主(2016-06-03):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这里面要用一个加法器
就能把111111变成101010   再用非门就能得到010101
然后要用点门电路,但延时就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要求了。
数字电路我不玩,早就忘光了

网友B:
B = A&(A的二分频)
C = A& not(A的二分频)

网友C:
正如楼上所说,需要二分频。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