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TINY85使用AD功能,信号被加载电压

楼主(2016-06-03):
使用ATTINY85芯片时,PB5和PB2作为带增益差分信号输入端,差分信号在±50mV之间,但是实测这两个管脚的电压被抬升了2.5V,请教高人指点。 PB5是复位脚复用,不知是不是与此有关?

网友A:
你只比较两个信号的差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