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CC2543多任务问题

楼主(2016-06-03):
kd, AN, se, ST, RF
请教各位大神,芯片CC2543中的多任务调度中,只要TASKDONE完成后就会进入RF中断,但是想请问一下,这个TASKDONE指的是什么的task完成了呢?

下面是芯片规格书上说的话:
All tasks start with a start of task command from the MCU.

When a task is finished, the LLE writes an end-of-task cause in PRF_ENDCAUSE, frees the semaphores,
raises a TASKDONE interrupt, and halts its operation.

例如进入RF中断需要 TASKDONE = 1 进入中断,在TASK中有一些更具体的命令:TXDONE,意思是发送完成,这个command 指的是TX发送命令,那这个TASKDONE又如何得知什么时候DONE掉了。

网友A:
这样写这里有点断章取义了, 只能看原文.

When capture is done at the beginning of a packet, the time captured is the time right after the sync word has been received or transmitted. Setting TXCAP or RXCAP to 11 enables capture at the start of a packet, but the capture is turned off after a packet has been transmitted or fully received in a task, so it is the start of the first packet in the task that is captured. The MCU should normally only read the captured value after a task is done; otherwise, the captured value may be overwritten with a new value. The user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at a timer value may be captured on a received packet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address or that has an illegal length, and that is thus not reported. It is possible to turn on capture for both received and transmitted packets in the same task. If so, it is up to the user to determine if the captured value was from a received or transmitted packet.
When a task is finished, the LLE writes an end-of-task cause in PRF_ENDCAUSE, frees the semaphores, raises a TASKDONE interrupt, and halts its operation. The possible values of PRF_ENDCAUSE are listed in Table 23-14.

可以概况地说, 这里指的是硬件接受或发送数据包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