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大神,图中C44的作用是什么?不放可以吗?

楼主:
如题   请教高手~~~

网友A(2016-06-03):
猜应该是一个交流旁路,SIGA应该是一个直流信号,这里为了避免交流信号混入干扰,加了个电容旁路掉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应该是一个交流旁路,SIGA应该是一个直流信号,这里为了避免交流信号混入干扰,加了个电容旁路掉交流。 ...

多谢  那我不放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那我不放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呢?

这个最好带着,如果不带的话有可能产生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