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隔直电路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6-06-03):
上图,设计了一个电路是希望在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的时候三极管都不导通,只有在有PWM控制信号的时候才开始工作,一开始以为这样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未曾想,这个电路出来后整个电路的工作状态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我尝试过将R8短路,R9跳开,这样输出来波形,在q3的b极是一个负值的PWM脉冲,占空比越小,信号整体偏移越大,比如,在40Khz的频率下,50%的占空比,B极的信号基本是以0电平为基准上下震荡,但是如果是10%的占空比,B极的信号基本全部在0电平以下震荡。想了解下为何会如此,怎么解决。
或者是哪位大神能告知下如果想隔直通交要怎么设计。

网友A:
“想了解下为何会如此”
三极管的发射结是一个PN结,有整流。

“怎么解决”
在三极管发射结上反并联一支二极管,例如1N4148。

网友B:
这样做好像导通不完全的,不如加一个PWM检测电路,发现信号以后让三极管工作.

网友C:
这样的电路貌似有点好处,,,防MCU跑飞,,,楼主想应用在哪里?

结贴率太低,删除附件。。。

网友D:
检波电路呀。
要想基极是正电压,把R9换成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E:
基极加个电压偏置.

网友F:
为什么要隔直?

网友C:
估计是安全考虑。。。

网友G:
当三极管导通,基极就会被钳位在0.7V左右

网友H:
建议Q3用MOSFET代替,R9换100k以上阻值,R8根据实际MOSFET输入电容调阻值。

网友I:
不用电容,在非门A输入端接上拉电阻同样可靠。如果C有微分能力,不同占空比的波形在三极管b,e极上形成的电压是不一样的,波形会在零电压上偏移管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电路貌似有点好处,,,防MCU跑飞,,,楼主想应用在哪里?

结贴率太低,删除附件。。。

呵呵,你说了我才发现我的结贴率是很低,我当时的设想是用在一个可调光LED上的,但是像小米的电源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当PWM占空比太低的时候,小米的移动电源会默认为外部没有输出而暂停5V输出,我现在就相当于在外部加了一个电路,当PWM为低的时候功率电阻消耗功耗,这样移动电源就能持续检测到有外部负载,但是如果不用电容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当关闭时,PWM芯片输出为低反向器输出为高,功率电阻持续有消耗,这样就违背了我设计的初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极加个电压偏置.

我试过,但是当占空比改变时,PWM的基准会上移,所以这个偏置很难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Q3用MOSFET代替,R9换100k以上阻值,R8根据实际MOSFET输入电容调阻值。

我试过用MOS管,但是也是不行,但是电阻没有试过,我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用电容,在非门A输入端接上拉电阻同样可靠。如果C有微分能力,不同占空比的波形在三极管b,e极上形成的电 ...

是的,占空比不同,偏移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电磁式蜂鸣器之驱动电路就这样。电容足够大,而电阻适当时,输出波形会追随输入。(反相,两个电阻可以 ...

你这个电路适用于固定的频率,而且PWM也会有高于O的电平,和低于0V的电平

网友C:
结贴率 感觉21IC设计有一定用意的。。。

PWM 0-100%,,,,靠近两端就会有问题,,,, 好像哪里看过这样的设计,,,其实就是在电容后  二极管+电容+电阻 构成整流电路就行了。。。

网友K:
R8,R9对换一下位置,交流主要电流不经过PN结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L:
如果你的PWM是间段性工作的话,在Y的输出端加下拉电阻,问题的核心电容的电何累积没有放掉,导致负电压不断产生和振玲,输出响应为零输入(电容放电)与零状态响应的综合。

网友M:
不考虑下光、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用电容,在非门A输入端接上拉电阻同样可靠。如果C有微分能力,不同占空比的波形在三极管b,e极上形成的电 ...

我的设计是想输入0或者输入1的时候,输出都是0,呵呵

楼主:
把帖子结了,我试过R9用二极管效果会很好,我实验的情况是R9用二极管,Q3用了MOS管,整形出来的波形很不错,但是和仿真的结果有一点不一致的是,如果外部输入一个持续的低电平,反向器输出高,经过电容后输出也会为高,感觉就好像没有通路让电容泄放掉之前的电压。解决的办法是在MOS管的G极下拉一个电阻。效果就好了不少。R8R9替换的方案也是可行的,但是要去匹配不然容易波形失调。

网友C:
不错,,,R9用二极管  ,,,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