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Vivado 2015.1 FFT V9.0 IP核调用问题

楼主(2016-06-03):
我调用了FFT IP 核 可是写了TB后 结果是出来 但是都为0
TB为

IP CORE 的设置是64点 1通道 定点数据 压缩算法 自然输出 其他都没有添加。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楼主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楼主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

没有,估计是读入的数据格式错误,或者是缩进的级数不够,但是怎么改都不对。、
希望你能搞定然后给我也说一说,谢谢。

网友B(2016-07-12):
这样肯定输出是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