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上的**是TI公司的,但我官网上竟然查不到

楼主(2016-06-03):
HA08 25K G4 AKC4
HA74 33K G4 CP31
HA00 33K G4 CT5T
HA14 34A G3 P39E
HB245 2CA G3  P19NN
芯片上的logo是TI公司的,但我官网上竟然查不到,有那位大神用过或者了解这些芯片的,帮帮我!

网友A:
直接问供应商

网友B:
Mark标记不是型号...

楼主:
是PCB抄板,芯片已经焊上去了,芯片不是自己买的,不知道供应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标记不是型号...

什么意思?我只是把芯片上的内容都记下来了,怕漏掉什么关键信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我只是把芯片上的内容都记下来了,怕漏掉什么关键信息。

封装是很重要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封装是很重要的信息

有用过吗

网友D:
不排除设备制造商要求厂家MARK特殊编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排除设备制造商要求厂家MARK特殊编号的情况.

要是这样的话查都查不到

网友D:
比如 安捷伦的前身,也就是传说中的HP,就喜欢用特殊的编号代表器件.而且大部分芯片都是编号,也有部分是直接印型号的.不知道HP想什么.
而且这个MARK还是厂家帮MARK的,其实只要数量够大,芯片厂是不拒绝做这个事情的.
编号相对的IC型号,只有去查HP维修手册里面的数据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 安捷伦的前身,也就是传说中的HP,就喜欢用特殊的编号代表器件.而且大部分芯片都是编号,也有部分是直接 ...

那我按照这个方向找找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 安捷伦的前身,也就是传说中的HP,就喜欢用特殊的编号代表器件.而且大部分芯片都是编号,也有部分是直接 ...

找到了,需要到官网上根据上面的编号查对应的芯片。谢谢了

网友E:
这种用代号代替具体型号的做法主要是为了防盗版。跟国内用磨掉型号来妨碍抄板是一个道理。无非是增加难度,对小白特别有效。至少人家大厂还不会用个假型号忽悠你。所以剩下的事情你得自己承担了。

网友F:
很多是特打料号,官网是查不到的。只能找一级代理查才行。

网友G:
这五种芯片都是常规的门电路,现在芯片封装越来越小,为了便于肉眼辨识,芯片厂家越来越多使用自己公开的缩写规则打型号。

楼主:
好多大神啊!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用代号代替具体型号的做法主要是为了防盗版。跟国内用磨掉型号来妨碍抄板是一个道理。无非是增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多是特打料号,官网是查不到的。只能找一级代理查才行。

还好这个查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五种芯片都是常规的门电路,现在芯片封装越来越小,为了便于肉眼辨识,芯片厂家越来越多使用自己公开的缩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