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F8V325单片机驱动LCD液晶显示应用笔记

楼主(2016-06-03):
摘要
单片机液晶屏显示系统是指单片机以及液晶屏组成的一个显示系统,本**以ChipON的KF8V325单片机驱动4*8段位LCD液晶屏应用案例为主线,介绍LCD的显示原理以及软硬件架构。KF8V325单片机带有1/2VBIAS模块,可以输出1/2VDD电压,进而用于控制LCD的显示。液晶显示器(LCD)具有功耗低、体积小、重量轻、超薄等许多其它显示器无法相比的优点。近几年来被广泛用于单片机控制的智能仪器、仪表和低功耗电子产品中。

1  液晶显示的原理
在显示屏上的显示段是以字节数和位数为显示单元的,单元内为“1”的位在屏幕上反应是亮点,为“0”的位不亮。4*8段位LCD液晶屏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定制,本设计采用的是LCD每次扫描显示8个段位,总共采用4个字节进行控制显示。LCD的COM端使用芯片的1/2偏压控制,SEG端连接单片机的输出管脚,程序中根据需求设置管脚输出的电平状态。用定时器中断进行周期性的LCD扫描输出,扫描显示频率需要满足人眼视觉暂留范围,本设计软件程序采用50HZ的频率进入中断做LCD显示处理。

2  原理框图
图1  LCD显示系统框图

I/O口输出的电平控制所选的LCD段位的亮暗状态,VBIAS模块为1/2偏压输出。

3  VBIAS模块特点
K8V325系列提供8个通道的偏压输出。
用户使用VBIAS偏压输出时,需要将相应IO口设置为输入,且必须先将VBIASCTL寄存器的VBIASEN位置1后,再将相应的VBIAS1xSEN和VBIAS2xSEN寄存器中的设置位打开以实现1/2VDD的偏压输出,否则对VBIAS1xEN和VBIAS2xEN寄存器的操作无效。

                                                     图2  偏压输出电路
4  程序框图
                                                                                                    图3程序框图

5    综述
液晶显示器(LCD)具有显示功耗低、体积小、质量轻、厚度薄等诸多的优点,被广泛用于智能型仪器和低功耗电子产品中。图形点阵式LCD不仅可以显示字符、数字,还可以显示各种图形、曲线及汉字,并且可以实现屏幕上下左右滚动、动画、闪烁、文本特征显示等功能,用途十分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