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电源模块,既能输出12V电压,又能输出5V电压

楼主(2016-06-03):
如题,现在项目需要的供电电压为12V和5V,输入电压接市电即可,麻烦大家推荐一款电源模块,既能输出12V电压,又能输出5V电压,谢谢!

网友A:
在12v输出的基础上再加入5v稳压模块不就成了双路输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12v输出的基础上再加入5v稳压模块不就成了双路输出了

这种电源没见过。这种需求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这种功能。

讲清楚具体是什么需求,也许不需要这种电源

回复错了,应该是回复LZ的。

网友A:
这个楼主先找到一个输出12v的线路,然后再用7805这类芯片接到12v上,输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