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请高手教变压器半匝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6-03):
(无正文)

网友A:
EE EI等磁心有两个窗口,穿过两个就算1圈,只穿过1个就算0.5圈

网友A:
或者说,如果一个绕组的两个线头在同一边就是整数,不在同一边就有个半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E EI等磁心有两个窗口,穿过两个就算1圈,只穿过1个就算0.5圈

这要看磁路如何走, 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 EI等磁心有两个窗口,穿过两个就算1圈,只穿过1个就算0.5圈

谢谢高人精辟解答,大致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磁路如何走, 不能一概而论

谢谢PowerAnts深入解答!
我大概理解了,这个和磁路相关。

特地找了个EI型的控制变压器, 窗口还有点空间。
中心柱饶了28匝,测试了电压比。
侧边柱饶了28匝,测试了电压比。
结果中心柱电压比   是   侧边柱电压比的2倍,很准确。

按我的理解,如果是全对称的三相铁芯,就没有办法绕出半匝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PowerAnts深入解答!
我大概理解了,这个和磁路相关。

带载了的话,两个边柱的磁通不再各为一半,绕了线圈的这一边磁通少于另一边,电压不再是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载了的话,两个边柱的磁通不再各为一半,绕了线圈的这一边磁通少于另一边,电压不再是一半 ...

感谢再次指导,谢谢!
确是是空载测试的。
还没有考虑那么细致,差距差距,高下立判,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磁路如何走, 不能一概而论

举个例子?

网友B:
详见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