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32905 USB2.0 High Speed 接口

楼主:
最近用MDK开发N32905的高速USB接口,发现示例代码都无**常启动,就连芯片内置的BOOTLOAD都无**常被电脑识别,显示为未知设备,PID无法读取,只是串口在打印信息,但是用能USB Full Speed接口枚举通信,不知道哪里设置不对。
看了一下芯片的ND0-ND7设置,好像也正常,看了USB的时钟设置也正常,TurboWriter也无**常连接,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注意到,硬件是安米的N32905开发板。

网友A(2016-06-04):
我的也一样哦,一直无法连接TurboWriter,我的是官方demo板

楼主:
我只是觉的奇怪,为何空片也不能正常枚举,连PID都早不到,研究了USBD的库,发现只要使用高速模式,USB就不有正常枚举,都是在得到设备描述符时,就停了。
修改USBD库,得到结果是:只要配置端点速度为高速,就会死。

网友B:
实在是没弄懂这是什么高级的玩意儿,大神的世界,我是无法理解的。

网友C:
开发板一般不会连接不上的,要进Recovery mode,ND0要接地

网友D:
应该是板子硬件没有配置对,按楼上方法试试看。

楼主:
附图是USB启动的打印信息,这个地方我都别看了关于ND0N-ND7的配置说明,只有ND0是只于BOOT的选项,ND为时钟选项,正常启使用时,ND0与ND1都要接地,其它的可以不用管。
ND0不接地,会从FLASH启动,ND1不接地,打印信息为乱码,说明时钟出错。

楼主:
大神给点指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