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会在一个图里面画两根曲线了

楼主:
AC, os
超越方程:2cos(x)-exp(x)=0;
我就想这能否通过画图的方式搞定呢?我就试试

用的版主的神器做的,神器台海皮了,好小,好用。

楼主(2016-06-04):
刚开始瞎弄的,后来分析知道,-1<=cos(x)<=1;
因此只要保证在这个范围内满足exp(x)就行
我们知道          0<exp(x)
也就是x上限实际上是Ln2

楼主:
我们根据上图所示实际上是有两个解,我们求那个正的大概是什么位置。

楼主:
所以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Matlab先画出来,然后再缩小范围求近视值。

网友A:
很棒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