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30例:WWDG-窗口看门狗

楼主(2016-06-04):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30. WWDG-窗口看门狗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30. WWDG-窗口看门狗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while部分是我们在项目中具体需要写的代码,这部分的程序可以用独立看门狗来监控,如果我们
知道这部分代码的执行时间,比如是50ms,那么我们可以设置独立看门狗的    溢出时间是60ms,
比50ms多一点,如果要被监控的程序没有跑飞正常执行的话,那么执行完毕之后就会执行喂狗的程
序,如果程序跑飞了那程序就会超时,到达不了喂狗的程序此时就会产生系统复位。但是也不排除
程序跑飞了又跑回来了,刚好喂狗了,歪打正着。
所以要想更精确的监控程序,可以使用窗口看门狗,窗口看门狗规定必须在规定的窗口时间内喂狗。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3        PB0           LED1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为开发板提供
电源,下载完程序之后,可发现LED1灯是亮的,如果我们没有在1s只能按下KEY1按键,LED1灯会变暗,
此时程序是重启的,等下LED1灯有变亮,如此循环。如果不断按下KEY1按键,可以看到LED1灯是不会
变暗的。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wwdg.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wwdg.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窗口看门狗底层驱动程序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wwdg/bsp_wwdg.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WWDG_HandleTypeDef hwwdg;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WWDG配置
  * 输入参数: tr :递减计时器的值, 取值范围为:0x7f~0x40
  *           wr :窗口值,取值范围为:0x7f~0x40
  *           prv:预分频器值,取值可以是
  *              参数 WWDG_PRESCALER_1: WWDG counter clock = (PCLK1/4096)/1
  *              参数 WWDG_PRESCALER_2: WWDG counter clock = (PCLK1/4096)/2
  *              参数 WWDG_PRESCALER_4: WWDG counter clock = (PCLK1/4096)/4
  *              参数 WWDG_PRESCALER_8: WWDG counter clock = (PCLK1/4096)/8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void MX_WWDG_Init(uint8_t tr, uint8_t wr, uint32_t prv)
{
  hwwdg.Instance = WWDG;
  hwwdg.Init.Prescaler = prv;
  hwwdg.Init.Window = wr;
  hwwdg.Init.Counter = tr;
  HAL_WWDG_Init(&hwwdg);
}

/**
  * 函数功能: WWDG配置
  * 输入参数: hwwdg:窗口看门狗句柄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WWDG_MspInit(WWDG_HandleTypeDef* hwwdg)
{

  if(hwwdg->Instance==WWDG)
  {
    /* 窗口看门狗时钟使能 */
    __HAL_RCC_WWDG_CLK_ENABLE();

    /* 外设中断优先级设置及使能 */
    HAL_NVIC_SetPriority(WWDG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WWDG_IRQn);
  }
}

void HAL_WWDG_MspDeInit(WWDG_HandleTypeDef* hwwdg)
{
  if(hwwdg->Instance==WWDG)
  {
    /* 窗口看门狗时钟禁用 */
    __HAL_RCC_WWDG_CLK_DISABLE();

    /* 外设中断禁用 */
    HAL_NVIC_DisableIRQ(WWDG_IRQn);
  }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