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SH系列的单片机内部的参考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6-06-04):
MC9S08SH、MC9S08QG等系列单片机的“外设模块”中的模拟比较器,资料中说其ACMP+可以选用内部的参考电压,但是内部的参考电压值到底是多少?翻遍资料都没具体说明....请教诸位大神......内部的参考电压值到底是多少?????????

网友A:
外部引脚上引出来了,两个引脚,可以提供参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引脚上引出来了,两个引脚,可以提供参考电压

内部参考电压可以从引出到外部引脚上???????????

楼主:
已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