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问以下电路图部分元器件的作用!!!

楼主(2016-06-04):
模拟电路关于运放这部分总是弄不明白,求教各位高人,下图电路中:1.R10为什么接在VCC,是为了给运放直流的工作点吗?

2.在交流小信号等效电路时,R10是不是和R6并联作为运放的平衡电阻?
3.R5、R10是为了隔离下级电路或者说是保护运放?D10什么作用呢?
4.C4、R12又是什么鬼?滤波有这么用的吗?
5.C2只是耦合作用吧?和R4是不是不构成滤波结构?
6.驻极体话筒的输出阻抗是不是对运放没啥影响了?因为中间有C2隔离了?

问题有点多,对于运放实在搞不通,见笑了、

网友A:
这个这么说呢,论基础的重要性。u1a是反相交流放大,u1b是同相跟随,电路大概是将咪头的音频交流信号放大后半波整流滤波,转为直流电压跟随输出。其中采用单电源所以输出要在1/2VCC作为中点电压,通过R6,R10分压使实现。r2,r4确定放大倍数,d10,c4整流滤波,r12通过C4放电来反应音量灵敏度。C2通交隔直对直流正作点是互不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这么说呢,论基础的重要性。u1a是反相交流放大,u1b是同相跟随,电路大概是将咪头的音频交流信号放大后 ...

R6、R10开始我也以为是1/2VCC,但是一个是47K一个是15K分压不对呀,如果是1/2VCC的话为什么不采用两个相同的电阻呢?

网友B:
很有可能是:刚开始电路并没有R10,调试过程中找了个47K电阻上拉到VCC后,声控功能完成。R10=47K就这样确定了。这种电路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调试出来的。
不要迷信。你的想法参考电压用(1/2)*VCC是对的。

网友B:
1.R10为什么接在VCC,是为了给运放直流的工作点.
2.在减小输入失调电流对运放的影响时,R10和R6并联作为运放的平衡电阻。
3.R5为了隔离下级电路或者说是保护运放、D10。D10的作用就是半波整流。
4.C4低通滤波。R12为跟随器U1B提供直流偏置。
5.C2的作用是交流耦合、隔离直流。R4的作用是限制U1A的放大倍数。U1A反相放大器的放大倍数约为:R2/R4.
6.驻极体话筒的输出阻抗对运放U1A的反相放大器有很大影响。因为,放大器放大的是话筒交流信号,C2隔离不了。 U1A反相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准确值为: R2 / (话筒输出阻抗 + C2容抗 + R4)

网友C:
设计者是希望用R10和R6(47k/10k得到)形成的分压是用来克服D10的VF,有想法是好事,但这个设计真心不咋的。
VCC至少5V,而且声音信号还是很强时,LED才能点亮。
若电路仅作指示用,不如将第二个运放接成比较器,若Ao是用于接到ADC的,则可以直接从比较器前面接出。

网友D:
请问老师,直流通道与中点电压的区别是?
r10和r6是否既提供直流通道,也提供了中点电压?
这个op为何2脚和6脚不用直流通道?@xmar

网友D:
请问老师,直流通道与中点电压的区别是?
r10和r6是否既提供直流通道,也提供了中点电压?
这个op为何2脚和6脚不用直流通道? @xuplasti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师,直流通道与中点电压的区别是?
r10和r6是否既提供直流通道,也提供了中点电压?
这个op为何2脚和6 ...

如果用中点电压,导到D10一直是通的,失去声波检测的功能,因此平时肯定小于0.3V,有声波时,会超过0.7V,

网友D:
请问老师,请教op基础知识
这个op为何2脚和6脚不用直流通道? @zyj949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师,请教op基础知识
这个op为何2脚和6脚不用直流通道? @zyj9490

第一级交流放大功能,不要传感器的直流偏置信号,第二级,把交流信号带有直流偏置电压输出信号整成平均直流信号。这是电路功能决定的。不知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师,直流通道与中点电压的区别是?
r10和r6是否既提供直流通道,也提供了中点电压?
这个op为何2脚和6 ...

怎么没有直流通路?都通过电阻接到运放输出端了还没有直流通路?!

网友D:
op输入脚的偏置电流是通过反馈电阻流到op输出口,再经过输出口内部的三极管流到gnd吗?
@xuplastic
@zyj9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