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电平变化中断(按键消抖)

楼主(2016-06-04):
用单片机电平变化中断来控制数码管变化的程序!我使用了电平变化中断,有按键抖动的现象存在,于是我在中断判断语句中加了(key0 == 0)如程序中。加请问还有什么好的消抖操作!
另:“if((INTCONbits.RBIF == 1)&&(key0 == 0))”这样确实可以消抖,但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按键按下数码管停止,但一松开数码管数字还会加1,之后才停止,如何解决?以下是在下的程序,望大虾帮帮忙。

楼主:
void interrupt time0(void)
{
    if(INTCONbits.T0IF == 1)
    {
        INTCONbits.T0IF = 0;
        TMR0 = 0x61;
        sec++;
    }
    if((INTCONbits.RBIF == 1)&&(key0 == 0))
        {
                temp = PORTB;
                INTCONbits.RBIF = 0;
                temp = temp&0x30;
                if(temp == 0x20)
                {
                        INTCONbits.T0IE = ~INTCONbits.T0IE;
                }
        }
}

网友A:
为什么非要用电平变化中断呢?可以延时消抖。

网友B:
我一般的做法:
电平变化中断只是唤醒mcu.按键还是通过定时扫描的方式.

楼主(点评):
定时扫描?

网友C:
要购芯片,可以找我喽

网友D:
消抖用的最多的還是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