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这个电源为什么是5V的。

楼主(2016-06-04):
(无正文)

网友A:
实际电路会有比较大的误差

网友B:
VCC=6V2-Vgs
不是开关,是放大

网友C:
只有三极管才这么设计,没有见过MOS管这么设计的,MOS管的Vgs误差比较大。

网友D:
这没必要较真吧。。。
本来就不是精确的电路,
说5v只是大概、基本、差不多,
起个网络名而已,或者与其他12v、24v相区别。

网友E:
mos少见,一般是BJT这么设计

网友F:
引用 网友B:
VCC=6V2-Vgs
不是开关,是放大

放大的话,MOS管的功耗会比较大,需要考虑散热问题。

楼主:
是不是可看作是一个射极输出器。输出G极:6.2-Vgs的电压?
谢谢大家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