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电路噪音

楼主(2016-06-04):
d:/1/
如图所视阻容降压电路,电容C1C2有震动或者--吱--吱--的声音,
此问题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可以消除掉这种--吱--吱--的声音。

网友A:
电容容量是否可以小一些?
小一些的电容,还没有遇到会发出声音的,比如CBB21/22之类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