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路你的虚短,虚断公式如何列?

楼主:
这是一个桥式测温电路,网上搜的R6和R7的电阻都是一样的。可是如果不一样的时候,如何利用虚断,虚短来列公式?我现在搞不清楚VIN+和VIN-要如何计算。

网友A(2016-06-04):
如此标准的减法器,模电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标准的减法器,模电不行

还给老师了,正在捡。

楼主:
标准的减法电路我会推导。可以增加了前边的桥式电路后,不太确定电流的走向了。

网友B:
只要负反馈正常工作,都可以用虚短解之。

楼主:
谁能提供一个思路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标准的减法电路我会推导。可以增加了前边的桥式电路后,不太确定电流的走向了。 ...

当你不确定的时候,你就假设,然后推理,

网友D:
基础确实不行,加减法电路,熟悉的话,可以直接用虚短虚断列公式,不熟悉的话,用叠加法,先假设一个输入为0,列一个公式,然后交换,两个输入公式一叠加就行了

楼主:
是这样的,我的公式已经推导出来了。仿真发现输出电压和公式推导的不一致。后来发现用零飘的运放可以和推导的公式对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