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求助大神,最轻电抗器

楼主(2016-06-04):
设备上面用到的电抗器。设备原来是台式的,现在要做成手提式的。需要减轻电抗器重量。

原来的电抗器,工作频率100Hz,直流偏置5A,交流有效值0.5A,电感量550mH。EI型硅钢片电抗器,重量9.5Kg。
经过实验,电感量可以下降到150mH,其他不变。

现在希望电抗器重量最轻,温升维持不变,体积没有限制,价格不敏感。
请教二姨的大神高手,如何实现?最轻能做到多少Kg?

网友A:
按电感量的减小比例,把铁芯改小规格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电感量的减小比例,把铁芯改小规格就好了

谢谢大神指点。
改小规格是肯定的,但是我要给厂家具体参数。

设备老板找了原来生产电抗器的厂家,他是变压器厂,是按设备老板提供的样品做出来的,设备老板的样品应该是从别人的产品上面拆下来的。
变压器厂老板也是技术总管,他起先不理解直流偏置,然后答应找以前的图纸,看看减轻多少,答应昨天给结果,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楼主:
还想请教大神,这种低频电抗器用什么材料重量最轻?
磁芯骨架采用什么结构,比如E型 C型 R型 环形 哪种最轻?

网友B:
要想轻,用钴系合金带作铁芯

网友B:
手持,1公斤都嫌重,用电子伺服方式实现才是正道

网友C:
什么参数,能不能用电子元件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持,1公斤都嫌重,用电子伺服方式实现才是正道

电感都是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轻,用钴系合金带作铁芯

谢谢指导!
嗯,有道理。
刚到X宝查了,没找到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持,1公斤都嫌重,用电子伺服方式实现才是正道

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

这个是理疗设备,这个设备不是一直用手拿着用的。手提式指的是移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持,1公斤都嫌重,用电子伺服方式实现才是正道

PowerAnts超版所言极是。
电子伺服是正道,这是肯定的。
没有这样改,原因如下:
为了避免重新做临床,就要保证电流电压波形及谐波分量和原设备一样。原设备功率300多瓦,改起来难度挺大。
总之,老板不愿意花钱重新做临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参数,能不能用电子元件实现

谢谢指导。
电子元件实现起来难度不小。

楼主:
嗯嗯,是的。
据老板说是抄日本鬼子的。
抄鬼子的不算抄,哈哈

网友B:
计算了一下,最轻可做到3KG左右,以目前的材料不可能再减多少,要有心理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了一下,最轻可做到3KG左右,以目前的材料不可能再减多少,要有心理准备 ...

感谢超版大神再次指导。
能够做到3kg就非常棒了,这样手提移动很轻松了,设备就位之后放在支架上面,调整好位置就可以发工作了。

既然大神算出了重量,我就有信心了。
我打算用c型变压器的骨架铁芯,垫气隙来调整电感量. 按成品3kg左右选择3种铁芯型号。买回骨架铁芯自己做实验吧,变压器厂指望不上了。本来想用R型,结果没有找到切割厂家。

请教PowerAnts,我的想法可行吗?

楼主:
再说明一下,150mH是我用4个原来的大电抗器并联工作实验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超版大神再次指导。
能够做到3kg就非常棒了,这样手提移动很轻松了,设备就位之后放在支架上面,调整 ...

用C型铁芯,两边均绕,散热面积大,可用铝漆包线绕制,还可再少六七百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型铁芯,两边均绕,散热面积大,可用铝漆包线绕制,还可再少六七百克 ...

非常感谢。
接受PowerAnts指导。用C型铁芯,铝漆包线。
这个重量非常满意,问题完美解决。

网友D:
移动性要好,最好不用工频的隔离变压器

在其它方面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