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指针强制类型转换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这段程序错误在什么地方  非常感谢

网友A(2016-06-04):
IAR允许这样写 而且结果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允许这样写 而且结果正确

keil 不行吗   我这也算是仿照着st库写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keil 不行吗   我这也算是仿照着st库写的啊

我是服了  这样就行了  还是非常感谢你啦

网友B:
keil:
        u32 *p;
        p=(u32 *)&(GPIOB->ODR );
         不报错,很正常。请注意你的括号。& 在C语言中有2个意思:与和取地址。必须要让编译器知道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