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器温度与运行速度

楼主(2016-06-04):
大家说说DSP处理器的温度与它的运行速度有关系吗?

网友A:
如果dsp正常运行的话  肯定是有关系的

网友B:
同一款dsp芯片  发热量与运行的程序量也有关系

网友C:
嗯,其次与速度有关  ti最近出来的高速dsp芯片   运行起来都需要背散热片的

网友D:
个人感觉有点关系,但关系不太大

楼主:
嗯,结贴了,周末快乐哈

网友E:
正常来说运算越多,产热越多。

网友E:
就跟电脑的cpu一样的。

网友F:
芯片的处理速度消耗电流大吧。

网友F:
一般都是不是很高,应该没问题。

网友G:
发热量和运行量,运行速度都有关系

网友H:
温湿度的影响是肯定的,这个一般在精密应用中就需要做补偿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