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个电源管理IC

楼主(2016-06-04):
想对12V电池电压电量监测,MCU不支持ADC,只有串口和I2C,还有GPIO口若干,求推荐对电池电压(不支持12V可通过电阻分压)采样后通过串口或I2C输出的芯片,最好是串口,MCU还有个串口闲置

楼主:
没有人回复是因为我的问题出发点不对吗?关注了一下TI的BQ27010和BQ27441,有用过这类应用方案的吗?能不能提供一些参考?

网友A:
你有这个成本用TI的bq系列
还不如找个带AD 的单片机

网友B:
不推荐找带串口输出的AD芯片。最优方案是把现有MCU换成带AD MCU, 次选方案是加一颗简单的AD MCU做电量监测,再通过串口传给现有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