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1616 中断定时器问题 ,好烦

楼主(2016-06-04):
void Timer3_Init()
{
        IEN0 = 0xff;//0x80;        // EA
        IEN1 = 0xff;//0x10;           //  ET3

        INSCON = 0xf0;         //bank1

        //TR3 = 0 ;  //定时器2 使能 关闭
        T3CON = 0x84;                         // 1分频
        TL3 = 0xfe;
        TH3 = 0xfe;

//        TR3 = 1 ;
        INSCON = 0x00;                   //bank0

}
void IRQ_Timer3(void)interrupt 11
{
        INSCON = 0xf0;         //bank1
//        TF3 = 0 ;

         TL3 = 0xfe;
        TH3 = 0xfe;
        INSCON = 0x00;
}中断进不去,第一次用,不知道哪里错了

楼主:
什么JB datasheet 写的 乱七八糟

网友A:
找中颖技术支持呀

网友B:
首先我有几个疑问:
1、你的主频是多少?
2、你要定时的时间是多少,比如说1ms,10ms,1s,5s等等
3、你的计数器模式是么样的,递增还是递减?我以前用的是SHF7012C,他有一个TMOD的寄存器,你找找看。
4、看你写的中断处理函数,应该不是自动装载计数值的定时器,这个你要确认一下。
5、为什么TR3没有开启,我印象中TR3这一位不能位寻址吧?应该这样开启定时器3  T3CON |= TR3_;      //开启T3
以下是我以前的程序(SHF7012C),仅供参考:如果有用记得打赏
        void TMR3_Init(void)
        {
            IEN1 &= ~ET3_;
            T3CON = Bin(00000010);
            TCON1 |= _32KS_;
            TL3 = (unsigned char)(CLOCK_5ms);
            TH3 = (unsigned char)(CLOCK_5ms >> 8);
            T3CON &= ~TF3_;
            T3CON |= TR3_;
            IEN1  |= ET3_;
        }

中断函数中,如果timer3不是自动重载的,记得先关定时器再加载计数值最后在开启TR3,我记得SHF7012C timer3是自动重载的~~

网友C:
中颖如何捕获外部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