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SAM4S单片机无法烧写程序,芯片没有坏!

楼主(2016-06-04):
我在用j-link进行连接芯片时,出现下面提示:
之前都是好好的。烧了一个程序后就无法烧录。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救啊!
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操作才能再次下载程序?

楼主:
已经解决了!在上电的时候,把erase PIN 短路到地,就可以擦出程序,然后j-link就可以连接芯片了。为什么会这样,我还正在研究,希望大家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进入如此奇怪的状态。

网友A:
几种可能的情况:
1。上次烧写的程序使用了Jtag Debug使用的PIN
2。上次烧写的程序启动后使CPU进入了睡眠模式
总之检查一下上次烧写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