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串口线时触摸屏不显示

楼主(2016-06-04):
将ARM板子(带触摸屏)与下位机DSP进行通信时出现一个问题,连接串口线时触摸屏不显示,而一旦拿开串口线则触摸屏显示正常,这个问题以前好像没遇到过,请问大家有没有类似情况?大概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个人觉得应该是短路吧

楼主:
板子是买一个厂家的,看样子只能联系厂家了!是显示屏,屏无法显示了,触摸也就无从谈起了

网友B:
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看样子像是硬件问题,是不是哪里有什么冲突呢?

网友C:
个人感觉还是硬件的原因,楼主仔细检查一下电跑吧,希望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D:
占用同一个线了吧?

网友E:
或者同用一个电源了,供电不足的。

楼主:
嗯,我晓得了,多谢哈

网友F:
是不是你的供电存在问题了

网友F:
看看串口与屏幕之间存在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