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4路的AD转换器用来采集4个电压信号

楼主(2016-06-04):
我要利用MSP430做一个4路的AD转换器用来采集4个电压信号,用来做一个触摸屏信号的采集,问题就是只有笔接触到触摸屏的时候才开始采集信号,别的时候不采集,所以想请教一下怎么实现

网友A:
难度不小啊。msp430的ad用来做触摸按键的案例很常见

网友B:
做触摸屏信号采集的还真没见过。

楼主:
只需要和我说说只有在触摸的时候才开始AD转换就行了,因为毕竟程序开始不能一直采集转换啊,利用中断么

网友C:
msp430实现触摸按键的源代码,你可以参考下
http://wenku.baidu.com/view/111e5b3f87c24028915fc3a4.html

楼主:
嗯,好的,多谢啦

网友:
触摸屏是什么通信方式

网友D:
只有笔接触到触摸屏的时候才开始采集信号,别的时候不采集

这是为什么啊,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E:
楼上的我参考下的,采用信号切换的比较好。

网友F:
电压有变化的时候就行了。

网友F:
可以弄一个电压比较器做触发。

网友G:
只要数据开始变大或者变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弄一个电压比较器做触发。

这个方案可行否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可以弄一个电压比较器做触发。

这个是好主意,弄个中断。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只要数据开始变大或者变小

你怎么唤醒Mc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