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不懂的程序

楼主(2016-06-04):
#include<reg52.h>
unsigned int a;
void main ()
{
        while(1)
        {
                a=50000;
                P1=0;
                while(a--);
                a=50000;
                P1=1;
                while(a--);
        }
}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这个程序执行后是只有第一个led灯闪烁,而其余的灯全亮?

网友A:
为什么要a=50000,a=1也行吧。或者p1=0x00,0xff效果应该一样

网友B:
"P1=1" 改为 "P1=0xFF"

网友C:
没学好,代码本来只有一个端口在变化啊。